安装一键还原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2-08-20):
新买的I5/4G内存/500G硬盘的笔记本,拿去店家改装成:32位WIN7旗舰版,为何C盘100G还不够,还要扩成120G? 店家说可以按F11一键还原。 安装“一键还原”的优点和缺点?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好:方便了客户 坏:断了修电脑的一条财路

网友:
我晕,什么系统能用100G???还要扩成120G,,,,,,win7,50G都有点多,我一般30G;xp20G最多,

网友:
硬盘好像是大了点

网友:
够 了吧

安装一键还原,可以试试雨林的一键还原

网友:
一键还原是系统下的一个软件,现在做电脑的一般都要安装,这样下次系统出现问题很容易解决。具体优缺点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个人不怎么喜欢用一键还原精灵
虽然操作很傻瓜,但总觉的对硬盘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我的爱好也是装好一台机器就备份,省得以后维修麻烦。

网友:
优点就是 电脑出问题了。可以直接还原。  就不用担心电脑坏了。缺点貌似是还原次数多了。对硬盘伤害挺大的。 不过一般没问题的了

网友:
首先,店家肯定在忽悠你,别说100G,WIN7系统分区用50G都绰绰有余,能剩一大半.

一键还原有什么好处呢,这不用说了,系统有问题可以直接还原,比较简单,特别对不会自己做系统的顾客.

坏处呢,一般基于GHOST的系统还原软件没什么坏掉.但记住不要安装那些写入系统引导区的还原软件,就是开机要按F11什么的.这种还原软件把自己写在引导区里,开机先引导它然后才启动系统.这时如果这个还原软件出问题或被破坏了,很可能本来你系统好好地都进不去了,系统无法引导了,我遇到过好几例这种情况的顾客.

网友:
什么是一键还原楼主教教我.

网友:
现在的一些店家真会忽悠人。

网友:
4G内存就要做64位的咯。

网友:
还有镜像又不一定要放C盘的,安装这个出现问题系统故障的话直接恢复就可以了,但是恢复后C盘会内容会回到做还原的那一天。

网友:
缺点,你赚不到钱,维修的安装这个只有缺点,没优点!

网友:
那个店家忽悠你呢,装win7 32位10G都够大了

网友:
对于很烦人的客户优点还是蛮 多的……。

网友:
我也喜欢一键还原,电脑有问题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你用的是还原精灵这种开机还原软件才会用那么大的空间,店家应该只是会装系统其它什么都不会的类型。

网友:
C盘应该不用120G的,可能是用了均分硬盘分区的软件了,
一键还原的好处是重装系统快,
坏处是1.如果其它盘有病毒的话,一键还后系统还是会中毒的
         2.有可能在C盘中的重要文件丢失
         3.可能有些软件用不了,需要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