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 不触发 但短接绿黑线可以正常跑吗

楼主(2012-08-20):
华擎G41M-VS 不触发 但短接绿黑线可以正常跑吗,I/O 67脚68 都有跳变,73 没反应 ,换I/O83627DHG-A 也不管用 ,短接绿黑线,能正常跑码,南桥 按理没坏啊 ,没发回信号,估计南桥返回信号线出问题?
不触发
同意楼主:
3.0
永昌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能正常跑码?不了解,关注中!

网友:
73脚有3,3 只是72脚2V 正常5V 不知怎么拉低了 不跳变,不好跑线问题在这里谁有图纸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到南桥的反馈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遇到过绿线5V断线 , I/O引脚出来的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电路板飞线

网友:
估计桥没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先冤枉桥,把线路跑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