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MD的机子惹人烦。。。

楼主(2012-08-20):
手头有台HP 4416S的机器,待机0.016,开机能触发,直接到1.4A左右,然后掉到1.1然后又上到1。4几,当看到主板的左下角的LED一亮下,电流就降到1.1左右,反复这样。 插拔内存后,电流还是这样,感觉没过内存,CPU也换过,还是反反复复,都是AMD的桥,南桥晶振也起震了。没思路了,哪位大侠出来指导一二啊!

网友:
没这种机器修去哪赚钱啊?兄弟加油吧.

网友:
这 真的是无头绪啊  热桥啊 只能试试了

网友:
我也接到过但是没有搞好!纠结

网友:
楼主可加焊北桥试试,如果是独立显卡的,顺便帮我测试一下北桥上有那几个电容是0欧的,手上正好有个4416S在修,估计北桥挂了(有5个以上0欧的电容,我记得好像正常的桥应该只有2个0欧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
AMD的建议楼主先换个U 再用测试座看下cpu座是否空焊 接下来当然考虑北桥了

网友:
排除北桥吧,用风枪在背面的吹30秒,接屏亮机不?

网友:
5楼的兄弟,刚看到你的信息,我明天却测下告诉你们啊!

网友:
是集显的吗,那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也是这样跳的 当时打LPC 波都没 直接重植北桥OK

网友:
我是新手。。供电时钟复位有了就只有换CPU。烤CPU座。烤南北桥,显卡。刷BIOS。还不好的就换板.....

网友:
这种机器问题多的很   慢慢的修吧

网友:
直接 加焊CPU座子

网友:
楼主,遇到这种机器,你赚了啊

网友:
北桥。。 肯定是北桥。。

HP的机器AMD的大多是U,或者北桥坏的多。

网友:
5楼的兄弟,我查了下,北桥上测得共有7个电容是0欧的,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好消息好消息啊,看来这款机器北桥是个问题,看了兄弟们的帖子,我就手按北桥加电,结果检测居然跑过了内存,后来都能正常加电了,但还是不放心,用爱机(效时360)有铅模式加焊了下,现在正常使用了哦,给大家个提示,这应该是个通病吧。

网友:
哦,忘记了谢谢各位的顶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
先换CPU,不行再吹吹北桥

网友:
恩  看看北桥上的电容  没这种机器我们怎么赚钱呀 别纠结  会修好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AMD 就是这样了,不要用了

网友:
23楼的兄弟,这是客户的机器哎,我总不能跟客户说,哎,以后别用这机器了?!这样我也不用修了。。。。拿什么混饭吃啊!

网友:
原来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们店修过几次这种HP机器,最后基本都是换主板的。。。

网友:
这应该是桥问题吧

网友:
AMD 、AIT、NV MCP67 都差不多都是桥问题啦

网友:
这种机子北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哎,hp机子真垃圾

网友:
用有铅加下就过了啊,等着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