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的小小驱动IC,大家一般是在哪里找得到的?

楼主(2012-08-20):
液晶电源板的小小驱动IC,一般为6脚或者8脚,小得型号都几乎没有,坏了真的很难找,直接换电源板固然简单省事,但这样总觉得即使修好了也觉得自己技术还不过关,很悲哀啊!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或者一样要怎么代换?希望能分享一下,应该修主板也会经常遇到这种小东西。
主板

网友:
先百度看看有没有代换,再跑商店,再不行上淘宝贝,没希望再翻家底,真的没有客户给留就留医搁着先,最后不行只能换完整块板

网友:
和上位师哥的路径一样的,但是要备上一些呀。常见的要备上。

网友:
那部分无非就是一个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一些配套的电容电阻。其实可以找一套,直接替换掉!板子还是那个板子,很好用的,也不用怕没地方锁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