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掉电

楼主(2012-08-20):
戴尔M4010开机掉电,有时拔掉屏线不掉电,有时插不插屏线也掉电,每次掉电都是点亮屏的瞬间掉电,屏也换过,内存也换过,裸机测试的,不掉电的时候进系统什么都正常,温度压力测试最高68度。AMD独显,不知道从哪入手,求救!

网友:
裸机测试不掉电?

网友:
不上内存不掉电!!!

网友:
先干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刚刚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上苍啊救救我!!!!!!!!!!!

补充内容 (2012-12-18 16:04):
这个机子帮我逼疯了,后来给他换了屏好了!可是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无语了,直接给他换了一块新板,一个月没有来,两个月没有来,三个月。。。。来了,还是原来的问题,这次是进系统掉电,天呐!!!

补充内容 (2013-1-14 20:12):
换北桥好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改成已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