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板载内存出现蓝屏,想把内存全部焊下能行吗?

楼主(2012-08-20):
问下,板载内存出现蓝屏,想把内存全部焊下能行吗?
蓝屏

网友:
还有板载内存吗!!! 没见过!!!

网友:
你要是确定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补焊下也没什么不可的。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成功收钱,不成功也没有损失

网友:
按原理来说是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放心拆吧
反对楼主:
4.0
阳光梦
反对楼主:
有些机器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先尝试加焊,板载内存如果坏了,取下来必须找一样的装上去,不装不行

网友:
把spd去掉看看行吗

网友:
I本人试过两个机器 BM x41
dell d420拆掉就不行 DELL拆掉 两个灯一起跳
看来不能按想象来呀

网友:
估计拆了不得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