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充电手电筒,电路很简单,谁知道原理啊

楼主(2012-08-20):
里面就一个充电电池,不知道是镍镉还是镍氢的,应该不是锂电池。

一块电路板上面只有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四个二极管

还有一个波段开关,

一个4个led的灯头。

这手电直接插在220v的插座上充电的,只用电阻降压就可以了吗?

网友:
那是用的电容降压桥,这电路没什么原理,太简单了。那个并联在紫色电容上的电阻是个安全电阻,不是降压用的。另外,你这个电池应该是个铅酸电池,。

网友:
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降压,之后桥式整流

网友:
这种阻容式降压充电电路比较常见,电路简单,经济。但不是很安全,注意别随便打开机壳,以免遭到电击。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电容并联降压的。给你看看资料。电容降压式电源中电容器的选用及注意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常用的低压电源中,用电容器降压(实际是电容限流)与用变压器相比,电容降压的电源体积小、经济、可靠、效率高,缺点是不如变压器变压的电源安全。通过电容器把交流电引入负载中,对地有220V电压,人易触电,但若用在不需人体接触的电路内部电路电源中,本弱点也可克服。如冰箱电子温控器或遥控电源的开╱关等电源都是用电容器降压而制作的。
  相对于电阻降压,对于频率较低的50Hz交流电而言,在电容器上产生的热能损耗很小,所以电容器降压更优于电阻降压。
  通过电容器电流的大小,受该电容器容抗Xc=1╱(2πfC),Xc的单位是欧姆;交流电频率f的单位是赫兹;电容器C的单位是法拉。

  当将不同容量的电容器C(如图1所示),接入AC220V 50Hz的交流电路时,其C的容抗及其所能通过的电流如附表所列。该电流即电容器C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值。
电容量(uF)        0.33        0.39        0.47        0.56        0.68        0.82        1.0        1.2        1.5        1.8        2.2        2.7
容抗(kΩ)        9.7        8.2        6.8        5.7        4.7        3.9        3.2        2.7        2.1        1.8        1.4        1.2
电流(mA)        23        27        32        39        47        56        69        81        105        122        157        183

  用电容器降压制作电源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经电容器降压后,必须如图2所示经整流、滤波及稳压二极管稳压后,才能获得电压稳定的电源(注:整流电路也可用半波整流)。
  (2)电容器耐压最好在630V以上,并应用无极性的电容器,有极性电容器不能用。
  (3)在电容器两端并联500K-1M的泄放电阻。
  (4)若需要加电源开关,为防止浪涌电流对负载RL并联,如图3所示。
  (5)在组装调试过程中要用1:1隔离变压器接入AC220V电路中,以防触电。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啊,我也不明白这种电路呢?这下真明白了。

网友:
带稳压2极管?

网友A:
好像没有稳压二极管。

网友(2012-09-24):
正好我也拆了一个,里面线头掉了 ,有图好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稳压二极管。

图中DW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节约成本一般没有装稳压二极管。

网友(2012-10-28):
这次还真的看懂了 学习了

网友(2014-11-06):
呵呵。今天 突然看到一个。想研究一下来着。有图好办事。呵呵。不过现在TB上卖的也蛮便宜。六块十块的一大把。我手上正好的有个军工用的。这个图好像简单了点。呵呵。

网友(2015-02-03):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路图
加在电池正极与LED灯相连线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