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发白

楼主(2012-08-20):
请各位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把屏线清洁干净就行了,这个问题昨天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点屏  看样子可能屏坏了。

网友:
昨天刚碰到一个这样的,屏IC和升压IC坏,放弃了

网友:
呵呵,AOCE2051F我碰到也这样子,我定了个芯片,乱修中呢

网友:
接过几台 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屏坏。

网友:
就屏  屏线  驱动板了,大概率的排前面.

网友:
进系统了,感觉那个屏幕虚的很,而且你打开个窗口,然后再关闭,那个窗口不是一下子就消失,而是在屏上一点一点的消失,大家帮忙分析下,还有木有修的价值。

网友(点评):
看屏生压电路25V正常不?

网友:
屏坏 我们叫 雾屏  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一台,费尽周折最后也没弄好,能说的详细点么?这个故障是什么原理啊,听说能修好,代价有点大,怎样才能修好啊

网友:
先换屏线,换了屏线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完毕

网友:
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真的是屏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貌似屏的问题吧,看看了哇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其它不动,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接到这样的一台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了一个多小时后才会白屏!有时用几小时也不会出问题!浪费我很多时间!

网友:
在下刚刚进入修显示器的大军,听了高手们的经验,感觉很有所收获

网友:
肯能是主板的问题,,,屏上缺少供电就会白屏,,用一段时间后白屏肯能是某个元器件不良引起,,,,测下电压,,19以下的都有3。3的屏供电,,,以上的应该都是5V的供电,,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也可以先擦拭屏线,或弄一套通用板子点下屏

网友:
三星好多这样的屏也是这样吧 雾屏

网友:
绝对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子的屏,能修不,一般是屏电路的哪部分坏?我有两张屏,也是发白,画面线条好粗

网友:
期待解决AOC屏幕 发白原因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遇到的都是20寸到22寸的屏坏的多 。19寸以下这个问题还少见点。

网友A:
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

网友:
屏坏遇到过

网友:
可以尝试修一下屏电路

网友:
是屏的问题,就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升压芯片问题,有资料这么说,但自己没有修过

网友(2012-09-19):
屏坏了 我刚遇到两个 都是这样 一台21.5 一台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