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不光驱也不读U盘怎样在dos下做系统

楼主(2012-08-20):
一台电脑不光驱也不读U盘

网友:
看看BIOS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你BIOS,没有设置好,或者USB没有打开,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网启,

网友:
bios设置没有问题啊

网友:
  呵呵   怎样网启  谢了

网友:
看BIOS设置吧,应该是设置的事,不行的话只能是找一个光驱,或者是挂到别的电脑GHOST一个系统,然后拿到原机初始化

网友:
你好 请问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ghost系统,不解压,然后拿回来解压。

网友:
什么时间的电脑呀
确定是不能支持U盘引导?
如果不行就只有找个光驱挂上去,过拆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GHOST一个系统后再挂回来完成安装了

网友:
外接光驱、、、装就OK了。。。

网友:
装系统之前除了什么问题?

网友:
你U盘没有量产好的原因。  如果你是HDD的话。 有的老机子不识别。还有就是有的老机子也不识别大容量的U盘

网友:
如果只是想做系统,很简单啊 ,硬盘拆下来挂别的机器上GHOST完后装回去就可以了。不读光驱也不认USB,这种可能不是很大。BIOS里有设置启动顺序的,你弄了没有?如果你确定不是你操作问题的话,那可能板子有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先装个系统看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将USB电路修好!

网友:
网启要有服务器引导才行的

网友:
用硬盘克隆的方法

网友:
同上 拆机 卸硬盘挂别的机上 ghost完成不解压  装上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