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08 开机就显示《一》光标在左上角闪!!!

楼主(2012-08-20):
RV408 开机就显示《一》光标在左上角闪!!!屏幕一显示就有光标在左上角闪。三星的logo都没有看见, 等了半个小时还在在那里闪。 南桥换了 声卡 网卡取了 EC换了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求高手给个思路
三星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没认到硬盘吧,硬盘接口看看。

网友:
不是显示了吗?能进BIOS吗?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能进BIOS就是硬盘问题。。有个客户电脑一直闪。换个SATS插口一解决了

网友:
看下南桥下面的电容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先

网友:
这个是引导坏了 查引导 查硬盘

网友:
还没有装硬盘 开机一显示就是光标了 不能进bios 南桥都换了 哪个有图纸嘛

网友:
修过一个索尼的机器和你说的故障一样,CPU、北桥、南桥、ec、bios都换了也没有修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难搞,不行就换板吧,再搞 人就病 了

网友:
我搞过就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没经历过,学习中。。

网友:
这是显示了,只不过是没引导啊,你做维修的,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