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线路测量的方法

楼主(2012-08-20):
其实很简单了。告诉大家呀‘三极管在线路测量的方法。将用数字万用调之蜂鸣档表正极放中间一个管脚然后黑表笔分别碰触另两个管脚。数字要都是1的话就是好的。如果短接出现接同即显示001那么这个三级管就是坏的。反之就是好的。

网友:
小样,这谁不知道啊。

网友:
如果是软击穿的话这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