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P467 时亮时不亮怪问题

楼主(2012-08-20):
三星P467 开机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开好多次才亮一次,不亮时看灯是过显卡了,三个灯同时闪下就是不亮。显卡植求过了 ,北桥做过还是一样, 南桥背后的电容也取掉了,CPU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R467吧,你在乱搞吧。我笑、哪有你这样修的

网友:
电流变化呢。你显卡做了,北桥也做了,你什么都做了,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告诉你,。

网友:
跳变看着正常,三个灯都同时闪下了。 这个好机器三灯闪下机器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