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水机 维修

楼主(2012-08-20):
      今天修到一台E40  进水机器    故障现象为电流到0。75左右掉电      初步判断为有短路   拆开机器      发现显卡背后进水了   腐蚀了      (图右边进水了,这是清洗后的图片)   先用洗板水清理      量了进水的电容     场馆    和1.8V电感(进水在1.8V供电位置)                      没地方短路的      再次上电          还是一样      看来只有一步步查了    因为是1.8V位置进的水     所以开机瞬间量这路电压     没有    最起码这路是有问题了     开始修这路供电     如图PU8   2脚没有主供电     量2脚到PR65     1脚 (右下脚那个)通的        上电的时候量PR65       2脚也没有供电    看来是断线了     直接从PR65  2脚飞了一根线到PQ13上        再次上电开机点亮       测试1天没问题   搞定         还好是小问题        发发贴      赚赚分  呵呵

网友:
进液的机器,拿到后,处理一下,就要看看有无掉点,断线的,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师傅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电路知识很好了

网友:
靠!这么快呀!真是佩服!

网友:
楼主不错,可惜我的进水太多没搞

网友:
这机给你一下找到问题所在,运气真不错

网友:
这机修好了赚不少吧

网友:
就是芯片主供电短线了啊?

网友:
上电掉电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有短路的地方;二、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的,换吧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有吗  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有吗  板号

图纸论坛里面有的呀  我就这里面下的  版号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