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问题,遇到过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2-08-20):
一台华硕F8TR双显卡,独立显卡板,开机不显,加焊北桥后可以显示但认不到独显,怎么回事啊(BIOS没有切换选项)有高手指导一下,现金奖励

网友:
问问华硕客服 记得有款机型为自动切换 只有显卡大负载时切换到独显 还必须在Nin7下

网友:
你进的是XP还是WIN7啊?

网友:
现在很多双显卡的笔记本  装XP就不能用独显    必须是WIN7才行

网友:
不清楚  想你们学习

网友:
这款是双显卡交火,问题是在设备管理下面也看不到

网友:
是在win7下面

网友:
重做显卡,之前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