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信号RSMRST#什么时候出来的。

楼主(2012-08-20):
大神门,请教下仁宝的RSMRST#这个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不是要3V以上才正常。本人纯属菜鸟,老鸟勿拍,望指点

网友A:
RSMRST               EC通知南桥待机正常

待机正常才出来的?

网友:
上电时序要认真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               EC通知南桥待机正常

待机正常才出来的?

我现在看的这个仁宝LA-3691P的,是按了开机健RSMRST#才出来。只有2.8V。之歌好象要有3V以上才行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RSMRST#是EC去复位南桥内部的ACPI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你也可以理解为南桥待机好信号。待机就有的  是一个持续的3.3V电压

网友C:
一般是按下电源键, EC发往南桥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按下电源键, EC发往南桥的,信号

他是3.3V吗。我的只有2.8V  我把南桥那边断开就有3.3V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拉低的,这个信号是按下开关之后才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是3.3V吗。我的只有2.8V  我把南桥那边断开就有3.3V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应该是南桥拉低了哦

网友:
2.8V不对。3.3V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给南桥,通知南桥可以进行触发

网友:
一插电有三五伏就出来

网友:
这个信号开机才出来了,我以前也以为是待机正常就有,这几天量了好几个主板都是开机才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南桥拉低了哦

是的,我换了2个南桥好了,第一个换的是坏的

网友:
谢谢老鸟门的回答,现在已经知道了,真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换了2个南桥好了,第一个换的是坏的

恭喜了  哦 下次再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了  哦 下次再遇到就好办了

嗯,是啊。谢谢你了啊,这是我按时序修好的第一快板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看的这个仁宝LA-3691P的,是按了开机健RSMRST#才出来。只有2.8V。之歌好象要有3V以上才行吧。不知道 ...

2.8V肯定是正常不过了

网友(点评):
有些机子是低一点没有事,有得低一点都不行,不过2.8V的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V肯定是正常不过了

哥们 2.8V不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是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3V电压

网友:
广达仁宝的时序。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其实板子不同,设计也不同

网友:
      感谢分享。是换了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