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

楼主(2012-08-20):
U盘启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grub:进不去引导界面,!待大虾解救。。。

网友:
一是中毒,二是U盘内部芯片有脱焊,拆开补焊就可以了。
这两个情况我都有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中毒啦

网友:
重做下U盘启动试下

网友B:
这是u盘问题,换个u盘就行了。我的引导坏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放到有的机子上可以的,一般都可以,就是有的机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毒啦

没有中毒,其他机子上正常的,特别是HP的机子上很容易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u盘问题,换个u盘就行了。我的引导坏了就是这样的

U盘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