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打不开

楼主(2012-08-20):
请教各位大侠,QQ安装后提示 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是怎么回事,单位电脑不能重装系统。谢谢

网友:
不行删除,,在别的电脑复制一个过来试试

网友:
卸载 重安到其他盘

网友:
找到原来安装路径,删除,然后清理下系统,重装QQ

网友:
原因是你安装的QQ有问题。 貌似出这问题是因为没有写入注册表的问题吧。 就好像我从新装了系统。原先安装的QQ也提示你那问题。 从新下载安装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更新系统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