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还能修好吗? <求昂达G41+图纸>

楼主(2012-08-22):
主板:昂达  G41+
病状:不开机
客户送来修时说,他这片主板在送来我这里之前,还送去过别家修过,已经算是二修了,我拿到手上看了看,发现时钟芯片边缘已经被上家做了严重的手脚,请看下图:

网友:
在时钟芯片边上划了一道深深的沟! 谁有这主板的图纸? 我想试试飞线,看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
时钟如果断线的严重就算了吧,难度太大了,

网友:
你自己先去下来看看,可不可以拖干净,要不就算了!这种板子还不知道有多少故障了,你掂量着办!

芯片周边已经处干净了,主板中间层看上去好像还没断线

网友:
先把锡搞完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不行了

网友A:
那就很可能是时钟的问题了!可能可以修好哦,把时钟换了,找个料板去一个下来,试试在说!

网友:
   麻烦的和你就不on个

网友:
拖焊没有拖干净,要是客户不介意的话就死马当然活马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很可能是时钟的问题了!可能可以修好哦,把时钟换了,找个料板去一个下来,试试在说!

主要是芯片周边的线路被划断了许多.....想找个图纸飞线

网友:
那还修个什么,而且你修个主板能够收多少钱,值不值你看着办呗!我是建议算了,直接找客户来看看为什么不能修!你就脱离苦海了!

网友:
问题严重的,建议客户换板算了,钱也不少赚,逞强费事费力不讨好

网友:
吹下來, 清潔一下,再跑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