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屏幕的师傅请进,液晶显示器有三分之一是彩条

楼主(2012-08-20):
LGW1942SP 屏是M190MWW3 液晶显示器下方有三分之一是彩条,确定是屏的问题,是屏哪里出问题,有修好过的吗?

网友:
应该是屏行驱动芯片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屏应该是坏了

网友:
屏驱动IC mtd003-lf-00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屏 研究修修  如果是客户的 直接报废

网友:
不好修啊。能遇见一样的试试看

网友:
报废了,液晶屏幕坏了

网友A:
报下屏型号,昨天我就碰到一台 19的屏要刷  1680*1050的程序的  刷了1440*900就也想这样花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这个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B:
屏坏..是COG不良引起的..能修好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那些高手中的高手,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下屏型号,昨天我就碰到一台 19的屏要刷  1680*1050的程序的  刷了1440*900就也想这样花的

屏是M190MWW3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4527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是COG不良引起的..能修好

没有专门的COG压卓机,如何入手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22寸的被我压断了,造成花屏最后报废,可惜呀

网友:
这款机是群创的屏吧,通病,

网友:
是群创的屏,通病有办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机器根本就没得修了。,,,,,,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不行再刷一个驱动,这样都不行,没得修了。

网友:
治标治本的方法就是换COG.

网友:
厂家也 不修的,换的成本比修便宜

网友:
是水平模块坏了  上次有个网友说他们就修这种故障  要换模块  要有热接机才能修。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一、你我修不好!二、生产厂能修好,但不如产出另一新屏。三、以这种估障报废的屏非常之多,楼主可能见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