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型号L9SO4,画面抖动很厉害

楼主(2012-08-20):
长城显示器,型号L9SO4,画面抖动很厉害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把主板到电源板之间的亮度调节信号断开试试看,好了的话记得加分哦

网友:
先清一下屏线,不行就看看灯管是不是漏电,再不行就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主控芯片

网友(2015-11-18):
换个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2016-08-25):
没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