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大家示波器的作用?

楼主(2012-08-20):
     请问大家关于示波器的问题。一直在论坛里潜水,老看大家都使用示波器,感觉都是枪枪击中,效果是那么的神。我一直都是使用万用表。还不知道示波器的威力,更没感受过示波器的威力。请问大家示波器真的那么需要?真有那么神?如何使用?首先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示波器这个东西看个人喜好的,有在工厂做过的,一定会习惯于示波器,直接跟师傅学的一般都习惯于万用表,要说示波器神在哪里,其实示波器比起万用笔来说更直观,例如有些电压你用万用表量出来只是个电压,如果这时的电压和你理解的伏度一值的话,你一定很少去怀疑,但用示波器也以量测其电压的脉冲波形,更一步的确认是否为正常,还有就是时钟信号,量电压只能量测供电是否正常规,很多的好处,还有波形比对,等等。。

网友A:
示波器反映的是电压或者信号的动态脉冲变化过程,比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更形象更直观

网友:
很是感谢哦。
嗯嗯。那个用起来简单不?
以后自己做了,我也去买个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反映的是电压或者信号的动态脉冲变化过程,比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更形象更直观

谢谢哦。他们说可以直接判断出到底是哪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二楼楼主提到的时钟电路信号的测量,用万用表测量可能电压正常,电压正常了不一定就说明时钟信号正常,因为时钟信号还要有正常的振荡波形,这时示波器就派上了用场,一侧量就能看出有没有正常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二楼楼主提到的时钟电路信号的测量,用万用表测量可能电压正常,电压正常了不一定就说明时钟信号正 ...

嗯嗯 谢谢你哦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哦。他们说可以直接判断出到底是哪一块出问题了?

没那么神的,就好比是医院的CT机,当我们不懂看片子的时候,医院让我们白用也是看不出什么病来啊,对不对,只是一种相对来说比万用表更直观的一种工具而已,关键还得看医师

网友:
量波形啦还能干嘛啊

网友:
更重要的是修软启动的故障方便

网友:
对电源 信号这些东西没有深入的理解之前。还是别买了。没多大用处

网友:
我们维修基地的人买了俩个示波器都不会玩

网友:
想要的话先买个研究研究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整天看见他就给个废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