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4脚开关管型号与代换求教

楼主(2012-08-20):
收一旧电源,保险坏,桥堆坏,主功率管儿正常,输出极正常,辅助电源坏,拆下来看是四脚的一个管子,已经面目全非,不知道什么型号,头一次见到这个模样的管子,求见过的各位老大给指点一下这是个什么型号儿和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
啥电源也不说,让别人怎么帮你?

因为它是‘虚拟’的,所以就讲“虚”的,不讲“实”的

网友:
坏这么多,还有修得价值吗?

网友:
整流桥堆?光电耦合器?上图才是真的。

网友:
说得全是虚的,也不说电源是什么牌子和型号,最好传个图才行,不然不知道怎样帮你哦!!

网友:
     你用5H0165R集成四脚代换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你要把这个四脚管构成的辅助电源的周边电路检查好,不然装上还会烧。这个四脚管构成的辅电源的电路很简单的,而且是宽电源,AC输入90V-280V也能正常工作。有些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就是用的这管子。

网友:
楼上说得对 ,一般全汉的电源爱用这个5H016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