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L6703

楼主(2012-08-20):
那个师傅能说下工作流成。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

①辈子守擭妳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台式机 V星 g31m3 v2 ms-7529-v11    CPU没有电压。17脚是能端EN吗,反馈FB、自举BOOT、VID组合各是多个脚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的具体些吗什么板子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什么型号什么故障

台式机 V星主板G31M3 V2 ms-7529-V11 请问17脚是能端EN吗,反馈FB、自举BOOT、VID组合各在那个脚。最好说下电压是多少。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的具体些吗什么板子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什么型号什么故障

检测卡RESET一直亮。内存电压正常。就是U没有电压。下了图纸但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
按它的工作顺序,一般是可以查到,问题但有些问题是比较难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