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大电容开花

楼主(2012-08-20):
先来一张大电容开花的特写
根据传说大电容这样的话必须要检测桥堆和保险,继续检测元件这是连个前对部分二极管拆掉的效果图,缺失烧短路了 接着保险管也是挂掉的一并干掉,测试基本无状况,通电,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不错,不过这是修电源板最基础的。

网友:
电压过高了,,

网友:
拿电容上面的电路都要检测一下,看那些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大电容爆 里面的电解液不要弄到高压包上才好 弄到了就保护咯

网友:
我也学习了,我刚遇到一个脚位出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