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红5V对地阻短路

楼主(2012-08-20):
电脑不开机。诊断卡提示39  33   32   。电源插座对地打阻,红5V阻为38,表响,其他插针正常。该从哪找问题?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
5V阻值是正常的,查内存供电或者北桥信号等。。。

网友:
LZ,我也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诊断卡开机就跑39、33、32吗?如果是从CPU、内存跑过了才到这里的话,应该是不过内存了,主要查内存供电和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