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奇怪的 问题

楼主(2012-08-20):
一台 DELL E173FPB显示器不 亮。但是插上电源后【不用按开关 的】开关指示灯就 一直 亮 一下就 灭了。又 亮又灭,如此 反复,一点思路 都 没有。弄得头疼。请大师 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谢谢
显示器
DELL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5V电容是否有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