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

楼主(2012-08-20):
在主板电路图中这样的电路图很多,帮忙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

       这个是等效电路图

       这个是原电路图中扣出来的

网友:
a点分压后是1.65v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说V1或者V2有一个电源没有起作用吗?

网友:
根据欧姆定律来算

网友:
下载个计算器

网友:
复杂电路欧姆定律不行,应该用KVL或KCL来计算。但你这个电路二个电源可以等效一下,等效成一个3.3V内阻500的电源,这样算来A点为2.2V

其实这种电路用不着算,PG,有个高低就行了。管它3V还是2V

网友:
当不考虑电源内阻的情况下,3VDUAL和VCC3全开,Q23截止时,A点电位为2.2V;当Q23导通时,A点电位为0V.

网友:
真给忘了,那位给个公式

网友:
6楼、7楼正确,2.2V,我算不出来,最后用电路模拟软件算的

网友:
为什么电源内阻要等效为500欧呢?

我认为a点电压就是3.3*1000/(1000+1000),r1和r3必须有一个没有电流。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点评):
6楼、7楼正确,2.2V ,具体怎么算只能学电路分析课程了

网友:
3.3V/(1000+1000/2)*1000=2.2V

网友:
没记错的话电源并联 应该不增压的小学课本就有, 但是计算方法不很了解 当初开电子课老师只知道念书..所以对这门课程基本没听进去..现在感觉用处真大唉~老师太坑爹

网友:
完全没有概念
那个等效电路怎么整呢

网友:
看啦是该回去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