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上4G内存不开机

楼主(2012-08-20):
客户送一台华硕K42JP笔记本,现象是要重复开关机才正常点亮开机。拆开看到内存是2条2G/1066的内存,拆下一条开机直接点亮,又把另外一条装上和原先现象一样,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2条全新的也是一样的现象,上一条内存都是正常开机。客户一定要4G的内存,上了单根4G内存结果现象和原先的一样。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机子要预热以后才可以认4G的内存,这一定的内存线路部分的问题。由于没有线路图在这问一下同门大侠们这种现象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上单个的条子都不开机? 会不会是电脑不支持这么大的? 还有他是从以前就有4G内存玩到现在不开机了是吗?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主板的内存接口问题,或者是南桥问题···· 在或者····

网友:
之前都没有这种现象,BIOS换了几个都是一样

网友:
似乎是内存双通道问题,但我早些碰到过也没有解决,因为单根内存还是是正常工作的,不方便下狠手

网友:
朋友 问题 解决了吗 我和你一样 现在没有解决呀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机器上2根内存不亮 单根亮
高手告诉一下 怎么解决
已经遇见2块 hm55芯片是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