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b电流来回跳,不显。

楼主(2012-08-20):
我接了一台 HP6535S AMD 集显的本子 点不亮 电流走0.9-1.1 循环跳 灯一直闪,我就换了个U还是一样。于是直接加焊北桥,故障排除。(我修到好几台6535都是这问题)
点不亮

网友:
AMD的U坏的也多,稳定性差
同意楼主:
5.0
sysczf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器北桥算是通病 了,
同意楼主:
5.0
sysczf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了不过这个机器修了不稳定啊,散热超差

网友:
这机子很大都这样表现,但不一定都是北桥

网友:
有时内存接触不良也是这样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