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触发,无待机3V,5V求助

楼主(2012-08-20):
E40不触发
通电瞬间产生了3V,5VPCU,然后变为O, 以为负载有短路,打2个待机大电感阻值100多,没有短路,烧鸡也没发现短路。
拆掉EC后,待机3,5VPCU就正常产生

怀疑EC坏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无思路了,请高手指点!多谢

补充内容 (2012-9-16 14:38):
无需回复了,请了一个高手都没修起来。

网友:
拆EC上电....!!!

网友:
可能是没有完全短路完,3VA和5VA的电路,查清楚点……

网友:
不怎么看明白

网友:
查系统待机的EN!

网友(2012-10-15):
为什么不尝试刷下BIOS 呢

网友:
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
BIOS 有可能啊

网友:
应该是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