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7纯平黑的看不到图像补焊后一明一暗闪跳里面有响声

楼主(2012-08-20):
KTC的17纯平,刚开始是少一种颜色一样黑,也可能黑吧即使有跳动也看不出来。

看到电路板上有很多点虑了,就补焊了一下。也把尾板拿下来了,尾板焊点还可以,拨线时发现有根细红线掉出来了,就把它焊好又插回去。这回颜色正常了。画面也亮了,就是一明一暗快速跳动,同时听到显示器里面也有快速的轻微响声。但亮的瞬间图像是正常的。

显示器型号是:7002FD78,场管是TDA8172,行管是C5387。、

这个高压包旁边有四个可调电阻,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
看下 行部分。那四条并线的线路,具体叫什么我忘记了。不过这种问题。行部分 问题多一点

网友:
响声不是啪啪的放电声音,有点象继电器的吸合声音,节奏和明暗一致,一秒二次的样子。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310v电容失容,或者是电路处于保护状态-----电压不稳或负载过重

网友:
应该测量跳变时的G1电压及行供电电压,再进一步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