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古怪的毛病 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2-08-20):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主机    说是被雷击了  插上检测卡后开机     可以正常跑码  但是无显影    于是先怀疑bios     先刷了bios再说
刷完后还是正常跑码不显示     只好把主板拆下来     放在维修台上一测亮了   反复点了几次还是没问题     把主板安装到机箱里还是不亮     怎么回事呢     有点郁闷 了    于是把主机放在维修台上   用维修台上的15寸液晶一点   显影了      又放回到检测台上用19寸的液晶一点还是不亮   郁闷了    这是什么情况     于是把主板卸下来  放在维修台上     把检测台上的液晶也放到维修台上    再点插上15的液晶亮   插19的液晶不亮    有换了台新的液晶还是不亮     老大们  我无语了     这是什么情况  用15的破液晶可以亮   用19的新的  旧的   都不亮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主板是精英671t-m集成     内存  CPU都换了还是不行    不过插独立显卡没问题

网友:
纠结。。我没有见过

网友:
真的有点奇怪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啊 ,或者集成网吧周围的小件损坏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种情况,在外面能点亮进系统,放到机箱里就没跑吗试了很多遍都一样。。。。。。纠结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频率不对

网友:
楼上说的似乎在理哦,不过我不懂。
雷劈过的机子症状通常是怎样的呢?

网友:
本人愚见:估计这个板子VGA端口输出的H或V信号缓冲级三极管,因原来的显示器受雷电影响,强静电传到电脑主板上后造成缓冲级管子性能下降,主板输出H信号幅度不足,新接上的显示器不能正确识别亮屏信号所以不能显屏!显示器的H信号识别幅度性能有差异!

网友:
应该是软击穿....你注意下主板上螺丝的时候 一个个排除 当然也要排除 VGA借口碰到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