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AMD机器全无时钟

楼主(2012-08-20):
大家帮我分析下,+3V_CLKVDD正常,1.1V正常,晶振起振.CLK_PD#有3.3V,PCK_SMB3.3V, PDAT_SMB 0V 时钟芯片换过,南桥换过,晶振也起振,现在无从下手,,
芯片

网友:
PDAT_SMB 也应该有3.3V上拉,对着图纸找找看

网友:
E40还没有看见过有AMD的呢 那两条应该是CLK DAT有问题

网友:
沙发 ,PCK_SMB3.3V, PDAT_SMB 这2个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电压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的,你查查这电阻上拉的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
还有U31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晶振是用表量还是用波量,要准确的

网友:
起振了, 你查查去其他设备的时钟,是不是那个设备拉低了,

网友:
PDAT_SMB 0V
不正常

网友:
,PCK_SMB3.3V, PDAT_SMB 系统供电

网友:
北桥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