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原系统没了!装WIN7怎么装!

楼主(2012-08-20):
里面的原装苹果系统以经没有了!现在装不进系统!光盘也进不去!怎么办!硬盘拿下来装进硬盘里显示一个j,哪位知道怎么装!

网友:
還沒裝過蘋果的路過。關注一下。看看以後能不能碰到相同的問題。

网友A:
搞定了!试了好多盘终于有一张可以进PE然后分好区,把U盘里面的WIN7装进去了!

网友:
没有装过苹果系统,改天学习呀

网友:
这个苹果系统真有那么难吗

网友:
我会呀。联系我1092965620

网友:
我装过一台  苹果的系统  要用苹果专用的光盘进去引导  必须先装苹果系统 然后才能装win7 我也像你这样 直接格式化  装WIN7  进去就显示J  这个字母  就一动不动的  你运气太好了 装完win7后  驱动也是一件麻烦事情    我装了一台收了80  搞了我1天时间

网友B:
请问苹果机器BIOS要不要设置启动的。感觉没有装过觉得比较难。

网友C(2012-09-21):
老大!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步骤啊!小弟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步骤啊!小弟求指教!

就是开机按着ALT键会进入一个起动画面!在把光般放进去!等一会就能读到光盘!在选择从光盘起动!在进PE,分好区,用手动GHOST把U盘里面的WIN7装进C盘(这就不用教了吧),就好了!

网友D:
楼主你装好了,用的是什么软件装驱动呢?谢谢

网友:
Boot Camp这个软件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装好了,用的是什么软件装驱动呢?谢谢

我这个WIN7系统都自带的驱动!

网友E:
苹果win7还可以这样装?见识了…

网友:
好装啊,我都装黑苹果了

网友(点评):
黑苹果。。。就是thinkpad 的机器装苹果系统,论坛玩家称黑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苹果机器BIOS要不要设置启动的。感觉没有装过觉得比较难。

苹果是没BIOS设置的

网友:
我一般都装双系统,用不了GHOST,习惯性的单系统也装纯净版的,学习下,以后有机会GHOST一个.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E:
苹果win7还可以这样装?见识了…

我们这里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2012-12-27):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试了好多盘终于有一张可以进PE然后分好区,把U盘里面的WIN7装进去了!

听说苹果自带的光驱很挑光盘的,果真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