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干你没商量

楼主(2012-08-20):
型号:DELL   LA—2881P
故障现象:上电自动掉电

  拿到板后,目测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地方掉件 我先把他复原一下。

复原之后 开始上电了一看电流0A那肯定没有待机了

刚好双喜老师讲了DELL  D620的时序。
待机时,应该有+5V_ALW和_3V_ALW,但是没有出来
于是就开始查图纸了首先是MAX8731正常ACOK脚为悬空,由芯片自身发出的LDO线性上拉为高电平ACAB_IN送到MEC5004

MEC5004就发出ALWON和VAUX-EN信号到MAX8734待机芯片为3.3V的高电平,中间有个10K电阻

测量了一下 一端有3.3V 而另一端则为0V 电阻挂了

马上找了块同型号料板的电阻焊好 线性电压出来了 电流就出来啦

电流正常后就开始上电了,但是刚上电马上就掉了。测量内存1.8V, VCORE没有出来。
猜想是不是RUN_ON开启信号有问题。
找到时序看了看 电压是由MEC5004发出的SUS_ON开启的内存电压和南桥的待机电压,由RUN_ON开启的系统电压。
于是就开始查这些电压
查到RUN_ON到Q89出现了问题

Q89  D极有5V   G极OV   S极OV
而Q20正常D极有15V的电压    那证明两个管子中间断线了    于是就飞线了到Q20的D极

测量了一下
波波正常,

Q89的G极电压上升到15V     5V出来了
马上上电  电流上升
但是过来几秒掉电了 我纳闷了

对于菜鸟的我感觉费解
请教了一下双喜老师 老师说电流到0.49A属于正常了,没上会CPU四秒断电  ,上真的CPU就OK了
于是我就验证了一下 测了下PLTRST#是否产生

看这波波应该是正常了
随后的时钟开启信号也出来了但掉下去了 可能是没有上真CPU的缘故吧

有测量了前短总线100MHZ  正常   但是没上拍下来
始终最后 我终于修好了一块板 自信回来了  感觉修主板还是有点挺简单的,

这是有老师辅导和同学之间交流出来的结果
非常感谢老师 同学
最后发现想要很快的修好一块板 和经验是离不开的,但是一定要头脑清醒。
多和有经验的人交流一定会受益匪浅。
娃哈哈

去基地用安泰信可调电源被误导了,回来买了一个,娘的最大电流才3.5A;;不是5A的郁闷

网友:
不好意思  有图片   第一次上传  没有搞好   求原谅

网友:
中间说到RUN_ON 这里说的有点乱,不是很清楚

网友:
基地的学员,就是利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了  图片没有上传 你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文档  原谅了   第一次

RUN_ON 是MEC5004接到SLP——S3#信号转发出的系统开启新号   没想到第一次搞的不愉快

网友:
说的有些混乱,第一次能这样算不错的了

网友:
基地的就是牛呀!

网友B:
我第一次修本子是个大电流的。公共端短路。烧公共端。。CPU供电上管有温度。拿掉。。然后公共端不短。只有CPU供电电感短路。再烧。。然后又换掉CPU供电芯片。和两个大电容。。。。然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那个RUN_ON送到的地方  也是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刚开始就修DELL DELL有自己的电路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修本子是个大电流的。公共端短路。烧公共端。。CPU供电上管有温度。拿掉。。然后公共端不短。只有C ...

额呵呵  我碰见的还挺简单的  不过你的技术肯定是杠杠地

网友:
我一直在现场!!!

网友C:
真快 都修好了 ····手上板子无 cpu供电 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D:
康康强人了,"第一次" 不错哦 抓波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N_ON 是MEC5004接到SLP——S3#信号转发出的系统开启新号   没想到第一次搞的不愉快

我就在想 你怎么一下就说到RUN_ON, 这样别人会很迷茫的,

网友:
支持,学的真好,能修DELL,很多机器都能修好了

网友:
我也在现场哈,顶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康康强人了,"第一次" 不错哦 抓波厉害

那里  过奖了  我也是摸秦俊的示波器搞的  这台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快 都修好了 ····手上板子无 cpu供电 还在研究当中

我那到板子没有开始修 而是在那里跑时序 跑完了我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