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区分三极管和MOS管的??

楼主(2012-08-20):
主板上好像有很多三脚的小芯片,都是Qxx,没有标极性的。
大家都是如何从外观上区分它是三极管,还是MOS管的??

如果测试,怎么测试,如果这个三脚元件击穿了,不能测试,是不是只能查图纸
三极管跟MOS管,能不能替代。

网友:
从外观上看,三极管比较小,MOS比较大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误导新人呀。。。。。小MOS管。大三极管也是有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啊?MOS只有一次阻值。三级管有两次一样的阻值。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