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经典网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20):
      今天修了5太机器,2台进水的,2台不开机,一台网卡不能用,感觉只有网卡不能用比较经典,写出来给大家做个 参考

      症状:LENOVO Y450  有限网卡和无限网卡都不能使用,且在硬件属性中,看不到有限网卡。无限网卡虽然能看到,但是有黄色的感叹号。

直接拆机,先修简单的,无限网卡开始。以为联想的无限网卡比较特殊,必须是联想机器上的网卡才行。没有现成的,只有查条件
看下无限网卡的借口见图

供电:3VWLAN,+3V,1.5V_WLAN正常
PLTRST#,WLAN_OFF#正常
LAD0到LAD3对地阻止正常,LFRAME#用示波器打正常
CLK_PCIE_MINI,CLK_PCIE_MINI#这两个是从时钟芯片发过来的。用示波器打正常

初步判断南桥没有问题,可能是无限网卡本身问题。没有办法,只能从同事机器拆出来一个,上去试试,无限网卡可以使用。

有了上面的判断,维修有限网卡可能就简单了。
我们来看下BCM5784M/5906M这个网卡芯片

首先查供电LANVCC,

这个电压是有3VPCU转换过来的,经测量3.3V正常

在看看VLAN_12V和VLAN_25V,这两个电压都没有。追查此电压来处

VLAN_12V是有Q20,导通LANVCC过来的。测量Q20的3pin为3.3V,1pin为2.8V,2,4pin为0.4V。这肯定不对。

Q20的导通条件不正确1pin电压不正确,此电压是由网卡芯片的14Pin发出来的。

     要想LAN REGCLT12电压正常,那么网卡芯片BCM5784M必须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有了,查时钟信号,CLK_PCIE_LAN,CLK_PCIE_LAN#使用时钟芯片发送过来的
用示波器打波形,没有波形,

以为是断线了,到时钟芯片的脚打波形也没有,以为无限网卡有,其他都正常,只能说明时钟芯片坏掉了。最可惜的是没有这种时钟芯片。
高人自由办法,有限网卡的时钟和无限网卡的时钟都是一样的。飞线。把无限和有限的时钟连载一起就OK了

然后测量VLAN_12V正常了。再测量VLAN_25V发现这个电压只有1.2V,感觉不对。

其实这个电压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下这个网卡芯片的定义

18pin明确指出了,REOUT12_IO/REGCTL25。那么1.2V也是正确的。

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认到网卡,结果比较郁闷。还是没有

查PCIE_RXP6_LAN,PCIE_RXN6_LAN,PCIE_TXP_LAN,PCIE_TXN_LAN.对地阻止,发现PCIE_RXP6_LAN,为无穷大,发现是耦合电容C205坏掉,换了一个耦合电容。

开机进系统。能认到网卡,上网正常

网卡不能用总结。是我自己总结的
(1)认不到网卡:网卡芯片坏掉、网卡芯片到南桥的信号短路、时钟没有正常
(2)能认到网卡,有感叹号:网卡芯片坏
(3)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没有反映:4个75欧姆电阻坏掉
(4)网卡连接正常,只有发送没有接受:MAC地址没有填写或者错误

看完贴了,要是觉得有用,给加点分吧!谢谢了,写这么多挺累的

多练习打字吧,错别字这么多,但还是感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哥们你这机器修的这么郁闷啊 这么多的问题
不过最后总结的不错

网友:
还可以就是了

网友:
看这文章是一种享受。

网友:
3)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没有反映:4个75欧姆电阻坏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052-1-1.html
这个4个75欧姆电阻一般在哪里呀,楼主

网友:
不错的一个经验总结,继续努力啊~~

网友:
总结的很好,联想有的型号的本子无线网卡要装联想认证过的,要么就要调整BIOS白名单。

网友:
的确在维修的过程中,不能上网,网卡问题很多啊,多数人都不去修理了,直接加USB网卡上去。。可这样就收不钱来,呵呵

网友:
再一个,网卡不能上网,也多数是,进系统,有连接,无接收或无发送。或者有些接上网线是打叉,驱动是能装上的,能认到的,各种现像,唉。楼主再总线下,吧

网友:
联想的机子无线网卡不能,一般恢复BIOS出厂设置后,就可以使用,我说的是那种能认到无线但连不上网络的

网友:
这机子没有示波器楼主能修好吗?赞一个。

网友:
我已经看过LZ的好多帖子了 都比较经典  我也学到了不少

网友:
兄弟,你说打的那个信号无穷大,那个信号应该去南桥啊,那如果真是无穷大,那应该是南桥坏 啊,怎么会是耦合电容坏了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关键,受益匪浅

网友:
写的不错,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赞的,网卡方面信号来了生动一课

网友:
电容损坏是如何判断的,大哥?

网友:
楼主说测对地阻值  C205坏测对地怎么可能无穷大呢  只有断线才可能无穷大 电容两端 一端到南桥 一端到网卡

网友:
被雷击的机子,插网线没反应的防雷击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