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修多了 啥故障都遇得到 遇到一机子插硬盘无复位

楼主(2012-08-20):
机子是PM45芯片组  单板子可以点亮 但只要插上硬盘或者光驱  电流就只到0.6  所有电源PG都到位  sb就是不出CK_pwrgd 当然也不会有RST  这个板子以前是我修的  进水板子  飞线无数 自己看看都心疼 大概测量了一下 SATA供电全部正常 无杂波 断开四根数据线也不行  所以排除南桥故障   不想写维修过程了   比较懒  最终结果就是 5vs转换时间过晚  当然都是毫秒级别的   原因是12vs驱动信号后级滤波电容脱落 非常小 和显卡耦合电容一样大

网友:
负载能力差

网友:
高手哇....以前都没想过一点点小的延时电容也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少见,要是G极滤波延时还说得过去

网友:
这种少见啊,楼主厉害,一般我换南桥不行就搞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