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开机不充电,充放电正常

楼主(2012-08-20):
插上外接电源不开机能充电,开机大概二分钟后外接电源电流显示为零。拆开本子正常状态下pq301.PQ302有电压输出,在外接电源无电流状态下PQ301,PQ302 G极为高电压,S极无输出电压。BQ24751第4脚ACDRV#输出不对没有拉低。量 BQ24751 ACSET,OVPSET工作条件正常后发现。BQ24751第21脚ACOFF不正常为3.3V,正常状态下我低电压。ACOFF为EC发出控制BQ24751为电池放电还是外接电源。当ACOFF为高电压的时候关闭外接电源改为电池供电。手上刚好有一个新EC,换上测试OK。这是小弟第一发帖见笑啦

G450 LA-5081P_SVT_0428.pdf

网友:
一般都是充电芯片通知EC ACON,现在倒过来了,EC通知充电IC ACOFF

网友:
不见笑  所有的技术都值得准尊

网友:
呵呵 这种坏前级含充电芯片多一点吧 呵呵 EC倒是真没遇见几个这样故障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充电芯片坏的多

网友:
看你的标题写的是神马?G450就G450,开机不充电??,充放电正常???

网友:
AC关闭有效,楼主的帖子不错!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维修思路呢?是怎么排除充电芯片无问题,而开机芯片有问题的呢

网友:
说的不错,,,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