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双bios作用

楼主(2012-08-20):
下面这张图bios是和io交换信号的,待机时信号都有电压,供电都有3.3v

这张图,和南桥交换信号,待机时供电有3.3v,信号无电压

现在我想问下,这个机器搞2个bios干什么,分别是做什么的,特别是u53这个bios有问题,为什么会导致机器掉电

网友:
额。。反正这机子坏BIOS很多 刷了就好 具体什么用 呵呵 还真不知道 就只能理解程序出错 呵呵

网友:
EC ROM,EC带BIOS?

网友:
EC有程序的

网友:
我的技嘉主板也是双bios,说明书上说是防止主bios资料损坏,主bios资料有问题后副bios里的备份自动修复主bios资料。

这个 pch 的rom 跟你那个 完全不是一回事 ,

网友:
一个是给南桥的BIOS,一个是给EC的BIOS

网友A:
双BIOS的作用分别开来了啊。现在的机子,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了,芯片的引脚功能也越来越来越强大,而且都是通过程序来定义,所以新机都使用了双BIOS,EC的BIOS主要管开机,PCH的BIOS管显示等功能吧!个人预感以后的的BIOS还是会变成一个,而且将会把EC直接集成在PCH里,可能那时就叫ACH了,哈哈!

网友:
我也是想知道这些到底是干嘛用的!??

网友:
1个是ec 的程序。一个是pch  me 平台的 配置程序。配置程序有问题当然会导致掉电啊。pch管理一部分的时钟输出。独立集成显卡的 切换。和温度及风扇控制。它的 配置rom 是相当重要的。。具体的。参照 intell 对ME 平台的解释

网友:
有一个主BIOS 有个副BIOS。修复作用,

网友:
一些东西无法解释啊,好了就行了

网友:
BIOS引起掉电应该也看板子的设计,如果读不过某个硬件在掉电

网友:
那两个BIOS分工的,EC BIOS 和PCH BIOS不同的功能

网友:
大部分 都是刷EC的bios

网友:
EC原装bios 要的话找我  QQ328924826

网友:
以后的 机器 很多都有两个bios啊

网友:
恩   多谢指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的作用分别开来了啊。现在的机子,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了,芯片的引脚功能也越来越来越强大, ...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感觉U29坏的比较多

网友:
哎,谁有那bios啊,全上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