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图纸信号得看法

楼主(2012-08-20):
   笔记本电路图上的同一个信号在不同的板子上有不同的表法,怎莫才能分辨出来?而且他的条件也有所不同。怎莫判断电路图上的各个电压 信号 代表什么意思? 来自哪里,是英文吗?还是缩写之类的?小弟不才请各位高手发表意见,谢了。

网友:
这个根本没发解释 只能说见得多了 根据前后路线都差不多能分析出来的 而且每个代工的标示都 不一样的 时序也不一样 说下介意楼主还是多看点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
很多有相似的表示方法,都是英文简写或缩写成的,平常看图的时候把这些符号或简写字符记在笔记本上,上网查一下他们的中文意思,时间长了就都记住了,这点对以后看图很有用。

网友:
这个你得自己平时 多看看了,比如说华硕的很多机子就用一个时序,一般这个时序都会在他的PDF电路里

网友:
靠平时维修的积累

网友:
  当你修多了,看各种图纸看多了, 你就习惯了,

网友:
很多是基础信号,要硬记,有些有字义,如PWRGD=POWER GOOD

网友:
还是要积累啊。一起努力记吧,
话说。我的记性。太.........................

网友:
就是要死记硬背的了,还有就是多看

网友:
我是多看看出来的,没人教过,以前积累了点关于信号的解释,楼主要不要

网友:
广达电压命名 s5状态pcu  s3状态sus  s0状态正电压

网友:
呵呵,楼主看看吧,好久以前的了,需要的加我QQ374376803,你问的我懂的我都告诉你,共同进步了

网友(2012-09-25):
有没有IBM信号解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