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显卡芯片GF-7300LE-N-A3可以代换笔记本的GF-GO7300-N-A3吗?

楼主(2012-08-20):
如题,有人成功过吗?

网友:
可以成功,不过据说只能外接显示,接屏不显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值得一试

网友:
试过用台式机的 6100北桥。换笔记本的北桥,没成功。

网友:
没试过,楼主试下,等你结果。以后也可以看看

网友:
不能用吧!要不你问问淘宝卖芯片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