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楼主(2012-08-20):
正常的电路图
下面是我的主板上的图

说明:紫色圈是主板上的小圆点,不知是不是连接到主板背面?

1.为什么2和3要连接一个电感?

2.+5V的输入在哪里?

求各位大虾指教!!!{:soso__1620823281082563426_2:}

网友:
触发电路不完全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你看一下电感的另一端连是是什么?你为什么修这个电路。原因请标明好帮你分析。

网友:
各大主板的电路都不尽相同的,不然的话只要会修一个,所有的都会了,就不会有我们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了

网友:
不同架构,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板,有各种各样的触发过程,切勿太纠结于一时一板

网友:
你有没有画错啊?2、3连一个电感等于放电啊。

网友:
大哥你看清楚没你确定在测量时吧2,3的跳线帽断开了?没把电容当电感。

网友:
5vsb由电源紫色线提供,电感可能是保护作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他把电容当电感了。。楼主还拆下那个你说的是电感的元件,测下是不是电容。3肯定是个地。2那还有过孔去别的地方,跑下线路就明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他把电容当电感了。。楼主还拆下那个你说的是电感的元件,测下是不是电容。3肯定是个地。2那还 ...

我也感觉是    电感连接的还没发现

网友:
不能是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