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HP540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8-20):
今天修了太HP 540的机子 拿着二话不说就插上可调 0.6A 直接拆机  。完了之后看下主板 没具体的被烧之类的痕迹 就用表测啊测的 到网卡供电的时候发下对地为零  直接热风枪伺候 测完发下还短就取边上的电容   郁闷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是一个很小的电容短路 最近老遇见小电容短路的 貌似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啊   拆了电容之后也没去管它了 直接接适配器 0.14 还短。。当时心里就有点郁闷了 雷劈的电脑你伤不起 伤不起啊  带电整板开始摸 发现南桥发烫 直接BGA伺候   却下之后随便直接装了个以前植好的HEM上去 完了上电 0.04 。。。。。我那个郁闷啊 还有短路的   再次用手摸 发现EC有轻微的热量   直接取了上电 呵呵 0.01 终于正常了 当时心里就喜滋滋的 认为也该这样结束了吧           从边上一个师傅那讨了个EC换上 加电 因为没上电池就自动触发了 电流上到0.03  待机还是0.01  哎 当时的心就凉了一大截  没办法都修成这样也只有继续了   慢慢查条件呗  EC SB 晶振波形完全正常 BIOS刷了个 EC SB供电之类的一切正常 当然那些什么时钟复位的就不用说了    都正常。。。。。。。就开始慢慢从时序开始了  开机这个信号到了EC和通过一个N沟道的 MOS到了南桥  尼玛的  这到底是南桥开机还是EC开的啊   当是就蛋疼了 这类机子的修的不多    时序不怎么清楚  不过 还好 两组 都正常
  既然都正常了南桥就该发出S3了啊 可是一测试这个信号 直接给我0 开始我也想 估计这很简单吧 直接测了几个重要的点 都正常 悲剧了  不会这么坑人吧    还好 发现 RSMRST这个信号出错没电压      这肯定不对啊 上面也说了 我换了个EC的 换了之后这信号还是不正在 所以就以为还是南桥    因为之前换的是HEM 虽然是升级版 但谁知道有什么不兼容之类的啊   完了 搞了个HBM上去 结局还是一样 但是就蛋疼了  这还要怎么搞啊  RSMRST就是EC发出的啊 就算拉低的也只能是EC或者南桥啊  都换了 咋还这样啊    。。所以 这贴的主题也就来了 呵呵 麻烦那个师傅修过类似的给个建议  对了 RSMRST这个信号我强行拉了个3.3过去还是一样的    俺在这求求大家了 俺真的没什么思路了   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影响这个信号。。。。。雷劈的机子你伤不起啊 伤不起啊   附上图纸 希望有空的多研究告之下答案 谢谢。560698

补充内容 (2012-8-21 20:46):
今天去看了下 原来是S3这个信号对地 取了除EC南桥 还一个Q23其他全取了遍 还是对地 EC和南桥都是换的好的不想去纠结了 现在就觉得Q23被击穿  S3到它的控制 它的集电极所连Q22发射级对地 现在就是找不到该管 准备放弃

hp540 compaq 6720s.pdf

网友:
对了 随便问下这机子的时序 呵呵 那位老大有空的时候讲下 再次先谢了 这机子的时序真不是很清楚 就只对仁宝还一些广达熟悉点。。

网友(点评):
英业达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A:
看这信号标示就像英业达的板子啊!哥们你表述能力差劲了点,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B:
RSMRST这信号线上有没有短路被拉底?如果短路,就算飞过去也是拉底

网友B:
EC发给南桥PWBTN有跳变吗?

网友:
换BIOS芯片,刷BIOS

网友C:
楼主你的EC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啊,起码EC在按下开关后在自身待机条件正常的时候会发出RSMRST和PWRBTN_ON去复位和开启南桥,再由南桥发回S3 S5给EC,再由EC发出SYSON 开启系统电压。再个你的EC有没有检测到ACIN?

网友:
刷bios试试看看?

网友D:
雷击实在伤不起,早两天退了台机器,南桥显卡都短路了,客户还问换板能修好吗,我只能说你找别人试试.
因为CPU我没法测,整不好CPU,内存硬盘也挂了,买个 板子回来作摆设

网友:
没有RSMRST#我觉得还是EC和南桥BIOS的问题,查ACIN  LID_SW#。再不行就换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这信号线上有没有短路被拉底?如果短路,就算飞过去也是拉底

没短 我拉了个3.3过去 没被拉低 但没用 貌似少了什么条件一样 但能测的我都测了 都应该正常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给南桥PWBTN有跳变吗?

哥们 这不是那种模式的  貌似是开机信号直接通过一个N勾的MOS给南桥一个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EC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啊,起码EC在按下开关后在自身待机条件正常的时候会发出RSMRST和PWRBTN_ON去复 ...

这板子的时序和这个不一样的 真这样的话就简单了  适配器侦测正常的 休眠没找到 其他貌似没什么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信号标示就像英业达的板子啊!哥们你表述能力差劲了点,说的不清不楚的

呵呵 表达的确差了点 那兄弟知道这板子的时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击实在伤不起,早两天退了台机器,南桥显卡都短路了,客户还问换板能修好吗,我只能说你找别人试试.
因为CPU ...

恩 是啊 有的雷击的坏的太多 没必要修的 可是这个就网卡短路才去搞的  没想到搞郁闷了 估计还坏了一个小东西吧 只是没注意到

网友:
看RSMRST都到什么地方了啊,一个一个拔一个一个排除,会不会是EC的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
在南桥旁边以一个三极管 {3V大电感旁边}是和网卡旁边的一个5脚管相连的 看看这两个管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你拉3V过去,没有被拉低,就证明,是EC没发。重点查EC以及前面的工作条件

网友:
Q39,待机时,123脚都应该为3。3V,这个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