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2N60P能否用K3067替代

楼主(2012-08-20):
一台大水牛辅助电源管击穿,场管02N60P,手头没有,料板上有K3067,可否替代,谢谢

网友:
可用2N60C代

网友:
可以的、都是场效应管!!

网友:
感谢,用K3067换上,辅助电源正常工作了,短接绿黑色,风扇转一下就停,看来后级还有短路,要慢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