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联想E40修复后引导系统死机

楼主(2012-08-20):
如题。进水后清洗主板,换32.768,修复CPU供电,改屏供电后机子正常点亮,遗憾的是引导进系统的时候死机,换CPU、内存硬盘、查各组电压正常,无思路了,,,求助,,,

补充内容 (2012-8-28 22:51):
换CPU上管搞定的。

网友:
直接 更换南桥吧

网友:
最好是把板子烘一下  去掉潮湿的可能性 在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E40的散热确实不怎么样(本人亲身体验),但是应该不会离谱到不进系统就死机吧?估计还是外围设备有问题。

网友:
主板信号出问题的可能信要大,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线路板和电子元器件。

网友:
进水了?那就排查进水位置 电阻 等元件

网友:
同意5楼 该好好查查进水的地方 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南桥呗

网友:
解决了,换CPU供电上管搞定的。

网友A(2012-09-24):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引导系统死机,什么都换了,晕死了,你说你的是换上管解决的,那你供电那里有进水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引导系统死机,什么都换了,晕死了,你说你的是换上管解决的,那你供电那里有进水么 ...

没进水,是上管功率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进水,是上管功率不够

我得感谢你,我把CPU供电管全换了,现在可以进系统了,这台把我折磨惨了,现在是没声音,真是多灾多难

网友:
只是死机不是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得感谢你,我把CPU供电管全换了,现在可以进系统了,这台把我折磨惨了,现在是没声音,真是多灾多难

嗯,送一点下载分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