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主板UM3电源截图求解

楼主(2012-08-20):
如图,PS_ID信号是一条数据线。发往EC的,它的作用是用于EC检测适配器的吗,正常情况下,此信号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望高手能把此截图分析一下,还有PS_ID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一个3.3V的高电平

网友:
可以到工厂图的29页去分析去

网友:
你的图截得太小了,没法解释  一般代ID的都是检测信号 但是这幅图看不到是怎么识别适配器的

网友:
主要是识别电源功率

网友:
他不是有一个上啦3.3V电压, 这里如果是恒定3,3V

网友A:
适配器功率识别,60W 9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功率识别,60W 90W

哦,谢谢,在用可调电源时,戴尔的机器就会适配器报错,而且不能给电池充电,原因就是这儿的功率检测不对吧。呵呵

网友(点评):
是因为戴尔的检测不是电压,而是数据,中间针是要传输数据的,如适配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在用可调电源时,戴尔的机器就会适配器报错,而且不能给电池充电,原因就是这儿的功率检测不对 ...

明白了,谢谢你的讲解,听说在HP的机器中 ,中间的针是用来检测电压的。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个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