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的工作条件有多少个?

楼主(2012-08-21):
连日来修了几个笔记本,都是供电,时钟,偶合电容测量都没有问题。显卡一连换了好几个,显卡就是不工作,不输出信号,(如屏供电开启信号),求各位大虾指导一下,除了,供电,时钟,偶合电容之外还有那些条件能导致显卡不工作。如:不输出屏供电开启信号。求助。

网友:
北桥和显卡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有了 显卡不工作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特殊情况不计)

网友:
时钟最好用波波测,表量不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读码片动作。另外外接看看。一般CRT有花屏,显卡也不发出屏供电开启

网友:
q期待高手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