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后键盘鼠标触摸无法使用

楼主(2012-08-21):
我的是联想昭阳E200, 在未进系统前, 进BIOS, 键盘可以正常使用, 但光驱好像读不了光盘, 进系统后, 键盘/USB鼠标/触摸全都用不了, 求解!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排除软件的问题,看插USB能用不?最大可能是南桥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一开机就卡死,所以你看不到鼠标键盘起作用。++分啊 ,求转正式会员。

网友:
光驱也无法使用的, 进不了PE系统, 重装系统也就不行的,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进一下系统,到官网去更新一下系统的驱动,再不行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南桥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