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开机掉电维修讲解---上集

楼主(2012-08-21):
       这是一台二修机,接上维修电源电流在0.02-0.01 按开机键电流一路跑屏幕点亮了并且进入系统了,刚到桌面掉电,维修电源电流为0V。拔掉电源再插上待机在0.02-0.01然后开机屏幕刚亮又掉电了。这种掉电故障不好修啊。重新插拔电源不再开机了,观察待机电流0.02-0.01过了一会变成O了。再按开机键无反应了。问题找到了在待机电源电路上。看图纸

TB62514这芯片的59脚20V进入61脚3.3VCC3SW出来了,46脚SHDN_OUT#输出3.3V,41脚输出DCIN_DRV输出3.3V 这两个信号打开了Q48,Q50生成VINT20电压,这个VINT20电压在反馈到TB62514的37脚。现在这个机器是3.3VCC3SW始终正常只是过了几秒后46脚和41脚的控制信号电压消失了。分析可以确定这两个信号一定是TB62514关闭了。为什么关闭这两路信号呢?一定TB62514这个芯片某个状态不正常关闭了VINT20的电压。芯片的本身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不会更换它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去怀疑TB这个芯片呢? 要证实这就需要采用《形式逻辑的公理化方法和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方法》。当然要系统的分析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给大家解释清楚,不过我这里有最简单的方法:1,芯片没有短路,2芯片能正常输出,3芯片还能正常关闭输出。从这3点就可以判断出这个芯片不会有问题。现在我们要找出让这个芯片关闭的原因。还是上面的图打开了VINT20电压后。只有一个信号是反馈给这个芯片的就是37脚。因为在待机状态中其它电压还没有生成所以只有这一路反馈给它。在待机电源正常状态时快速的测量37脚电压(慢了就关闭了那时就测不到了)为2.7V。嘿嘿!这个电压不对啊。看图可以知道这个电压应该是20V或者19.7V.图上面37脚有个限流电阻10欧姆,上端电压20V下端电压2.7V测量这个电阻300K了。原来是这个电阻坏了。更换再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高手呀,可以根据电路图分析问题了,我还菜鸟呢,也只能勉强看懂大侠的分析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用目测法,各种元器件有无损坏,鼓包,变形。灼伤,氧化等,没有坏的再按维修思路进行即可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不少吧,能得到如此深厚的结论和过程,本人期待某天能成为楼主这样,努力ING。

网友:
dcin_drv3.3V可以打开Q50?不是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在主板右下角处 一个叫r415的10欧姆电阻。

网友:
高手啊,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TB的37脚是电压反馈啊,英文是什么啊,图看不清啊

网友:
高手啊对芯片太了解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刚收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明天看看。

网友:
修好了 屡试不爽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同样的问题也修好了一台

网友:
- 这个故障。我修3天,都不会想到去查这个!!!

网友:
这样的,不怎么会修,上次碰到一台进系统运行二三十分钟掉电的,没找出原因来